[求助] 关于管子匹配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9-19):
1.一般一个mos管DS两端是可以互换来用的,但其实这两端还是有区别的吧,有时候一堆匹配管源漏接一起,电路要求把S端放外面,这是为什么呢?
2.有些电路要求源漏不要接一起,这其中是有什么原因吗?是不是管子源漏不接一起会比较好,接一起只是为了省面积?
3.一堆匹配管子DS两端接线为什么DSDSDSDS这样接会比DSSDDSSD好?

网友:
1.D端寄生大
2.哪些电路这么要求?
3.没看懂

网友:
1.同上,另外也可能跟esd器件画法异曲同工吧
2.看匹配精度要求吧,好像是匹配精度要求高的源漏共用更好,也可以省面积
3.前者保证匹配的mos源漏方向一致,电流更顺

网友:
1.普通mos管DS是没差别的(高压的话D端需要耐高压,需要对D端做额外的处理);S端放外面估计是为了保证D端受干扰小些。
2.普通电路源漏共用既省面积又降低寄生参数,能共用就共用。但是射频除外,不同管子都是要分开的。
3.保证电流同向

网友(2018-10-19):
一般管子source和衬底是接一起的,这时候就好理解为啥source朝外了,同时可以减少drain端受到的影响,ESD相关的管子,drain端是直接接PAD的,你若让drain端朝外那就麻烦了,会比较容易发生顺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