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求宽长比时,Veff的值怎么确定?(W/L)=(2ID)/(μnCoxVeff·Veff)

楼主(2018-09-19):
在求一个管子的宽长比时,公式里的Veff的值怎么确定?
怎么根据具体的仿真库文件里的参数怎么求出Veff?

(W/L)=(2ID)/(μnCoxVeff·Veff)

网友:
model文件几百个参数。算了吧。还是自己仿真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计算过程中
V
eff
怎么取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觉得你本末倒置了。求这个做什么。应该求kp,kn

网友:
好古老的方法,曾经面试被问到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kp,kn我知道了,现在我怀疑我的veff的值取得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要怎么取值呢?

网友:
在一阶长沟道模型中Veff=Vgs-Vth;
在实际仿真短沟道器件时, MOS的DC工作点的Vdsat值与Veff接近.

网友:
求w/l的时候,先根据spec的条件计算出来需要的Id和Veff啊。

网友:
model文件几百个参数。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