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版图设计

楼主(2018-09-19):
请教下,smic40nm工艺的模拟版图设计跟smic 0.18um工艺模拟版图设计相比,更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有什么不同?

网友A:
设计人员会和你讲的吧。0.18的时候前后仿真差异不大的,40nm的时候,各种版图效应对器件的影响非常大。

简单的说,在180nm的时候,W/L一样的管子,电学特性应该是一样的(不考虑正态分布的工艺误差),而40nm,画法不一样,周边环境不一样,同样W/L的管子,电学特性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LOD/WPE/PSE/OSE这些,设计人员应该会告诉你要怎么画,来保证前后仿真的结果尽可能接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说下个人理解,不当请指正。LOD和STI说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机械应力对mos的性能产生影响。PSE 和OSE是指POLY到POLY ,OD到OD距离不一致,对mos性能也会产生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OD是指有缘区,有缘区隔离就是STI。
   LOD就是OD的长度的效应,来源确实是STI对OD区域的应力;OSE是OD的SPACE,也就是OD之间的STI有多长,也是STI对OD应力的另外一个表征。
  PSE你理解是对的,效应的本质也是应力,主要产生的原因是CESL的原因。

网友:
要多注意周围环境,重要的管子周围环境做成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受教了,还有个疑问CESL是什么意思,论坛也没有搜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周围环境一致,是不是说周围需要加dummy,并且dummy od的长度需要超过一定的值,我翻过一些文档。建议dummy 的od长度需要长一些,STI对dummy od超过5um,影响力会减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定要影响力弱就好,一般的目标是尽量保证设计结果和仿真结果一致,也就是减少S2S的gap(S2S是simulation to silicon的简称)。或者说,器件模型也不是所有区间都一定准确到百分之百的,一定有一定失真的区域(相对的)。做SPICE MODEL的时候,也不会把OD画的很大,缺省的SA/SB的值是一定的,设计的时候(或者说做版图的时候)尽量用和做SPICE MODEL画法一致的管子才更正确,也就更能保证仿真结果接近实际值,而不是越大越好。像T家,设计规则里面有详细的指导,尽量按什么样的方式去画。
另外CESL是CONT ETCH STOP LAYER的简称,工艺上用来做CT的刻蚀停止层的,也是一种应力手段。你可以这么简单理解,人身上披了个被子,人就感觉到压力了。一个被子两个人一起盖,被子给人的压力就会小些吧,两个人的距离远点近点,这被子给人的压力也会变化吧?基本PSE就是这么个原理来的了。当然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因为CESL的应力可以是分方向的,所以有CESL和D-CESL的区别。不过这些都会反应在器件模型里面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工艺比较普遍了,但是能讲清楚的人真的很少。感谢大侠无私分享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A:
设计人员会和你讲的吧。0.18的时候前后仿真差异不大的,40nm的时候,各种版图效应对器件的影响非常大。

简 ...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大的区别吗?再往下呢,比如到14nm 7nm,谢谢回复。

网友(2023-07-13):
主要是DRC方面,其他的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