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问一下关于带隙基准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8-09-19):
左边部分的电路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带隙没有启动=>PM61 gate = vdd =>PM61 drain = 0=>PM51打开向bg core注入电流=>bg启动=>PM61 gate拉低=>PM61 drain ='1'=>启动电路关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下面串的十个管子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十个管子串联等效很倒比的管子,为了确保在启动后PM61的管子漏端很高(接近VDD)。
你在PM61下面挂大电阻R=VDD/I 效果是一样的,这样做是为了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网友C(2020-07-29):
引用 网友A:
带隙没有启动=>PM61 gate = vdd =>PM61 drain = 0=>PM51打开向bg core注入电流=>bg启动=>PM61 gate拉低=>PM ...

请问大神,为什么BG没启动时,PM61 gate=vdd

网友(2021-05-16):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为什么BG没启动时,PM61 gate=vdd

因为BG没启动时,P管没有电流,所以它的gate电压就是vdd,如果gate电压为低,则说明P管有电流了,BG已经启动了。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A:
带隙没有启动=>PM61 gate = vdd =>PM61 drain = 0=>PM51打开向bg core注入电流=>bg启动=>PM61 gate拉低=>PM ...

请问为什么bg启动后,PM61gate拉低,启动电路关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十个管子串联等效很倒比的管子,为了确保在启动后PM61的管子漏端很高(接近VDD)。
你在PM61下面挂大电阻R=VD ...

你好,为什么PM61管子漏端要接近VDD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为什么PM61管子漏端要接近VDD呢?

这样可以把启动管PM57关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把启动管PM57关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这几个管子的宽长比分别是多少

网友:
这ppt貌似在hqu某老师课上见过

网友E(2023-01-04):
我要是在一个月之前看到这个帖子该多好这个启动电路的瞬态仿真比较稳定,前仿真容易跑,但后仿真很难收敛
但是DC仿真容易不启动,设计时需要考虑好各个管子的尺寸。

网友F(2023-08-18):
引用 网友E:
我要是在一个月之前看到这个帖子该多好这个启动电路的瞬态仿真比较稳定,前仿真容易跑,但后仿真很难收敛
...

你好,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后仿真很难收敛的?前仿真跑tran的确很稳定,就是启动需要6us有点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后仿真很难收敛的?前仿真跑tran的确很稳定,就是启动需要6us有点慢。 ...

寄生电阻吧

可以优化一下启动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寄生电阻吧

可以优化一下启动电路

我现在仿真显示VDD=2.5v时,启动需要9us;VDD=5.5v时,启动需要3us。目前我只知道加快启动速度需要加到启动电流,但我有功耗限制;此外我尝试增加PM57的尺寸来加大灌电流能力,提升很小。可以请教一下前辈优化启动电路的方向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仿真显示VDD=2.5v时,启动需要9us;VDD=5.5v时,启动需要3us。目前我只知道加快启动速度需要加到启 ...

PM57那个我没尝试过。

请问“加快启动速度需要加到启动电流,但我有功耗限制”,这句话是指稳定后流过PM61的电流吗?
启动电路由PM61和倒比管的串联电阻构成,要保证启动后关闭:
要么是:大尺寸的PM61+小阻值的串联电阻
要么是:小尺寸的PM61+大阻值的串联电阻
通过改变组合可以改变启动时间。

note:
1. 大尺寸的PM61是复制来自bandgap核心电路的电流镜电流。
2. PM61的尺寸可以通过调节mul值改变。
3. 串联电阻可以通过调节倒比管个数/宽长比改变。

然后是VDD的变化范围,是不是太大了,一般±10%是不是就可以作为PVT中V的波动范围了?(这个我不清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PM57那个我没尝试过。

请问“加快启动速度需要加到启动电流,但我有功耗限制”,这句话是指稳定后流过PM ...

层主你的回复真是逻辑清晰,要点明确。我就是按照你说的进行调试的,但2.5V电源电压工作时全PVT最大要130us,和5.5V没法折中。我的启动电路接到了运放的偏置电路,可能是因为先启动运放才导致基准启动慢,但我采用的架构除了启动运放偏置外,没有适合的上拉节点了。2. 我还试了试启动电路用NMOS拉电流,但是基准电压会有较大过冲。难弄

网友(2024-04-09):
该启动电路没问题?如果启动电路注入的电流跟P58往下流的电流相当的时候,vbg应该会有问题吧?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E:
PM57那个我没尝试过。

请问“加快启动速度需要加到启动电流,但我有功耗限制”,这句话是指稳定后流过PM ...

前辈,小尺寸的PM61+大阻值的串联电阻可以理解,能将启动管关死。但是大尺寸的PM61+小阻值的串联电阻,这虽然会使启动变快,但是启动管会存在关不死的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