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电脑 ping windows电脑 ping不通

楼主(2018-09-20):
两台电脑:一台windows的笔记本;一台linux的台式机;

想要在公司用笔记本,putty远程控制家里的台式机。但现在两台机子无论谁ping谁都不通。

ping的是公网的IP(直接百度输入IP查到的自己的公网IP)。

求指点,各位大佬
台式机装了IC617和ADS和GoldenGate,真的很想用啊。现在就差远程这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以为公网地址就是你家里电脑IP地址?然而并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我一直以为我ipconfig出来的192.168开头的IP地址就是内网地址,直接百度输入“IP”查询到的(122.XXX开头,XX市电信)就是公网地址。ping的话,别的电脑ping这个公网地址应该就能ping的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把内网地址的某些端口(例如:3389)映射到公网,你才能正确远程到内网地址机器。

楼主:
多谢多谢,最后还是直接用teamviewer了。不知道用putty和用teamviewer有啥差别,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