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行calibre lvs无法加载和手动输入电路库名和单元名

楼主(2018-09-20):
近期运行calibre lvs界面窗口时,Netlist对话框里,Library name和Top name都无法库选择加载或手动输入对应名称,是无法修改状态。但是下面的View name是可以输入和修改的,请教这是什么原因?之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可以选择右键剪切,然后在粘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剪切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输入法关掉就可以的。

网友:
也可以结合鼠标中键,先左键选中内容,然后在目标区域按中键,进行复制粘贴操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