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ell orientation里面{N W S E FN FW FS FE}是什么方向

楼主(2018-09-20):
新手请教,在查看io cell orientation时候里面有{N W S E FN FW FS FE},N W S E 是io cell朝向东西南北的意思,后面加上F是什么意思呢?请前辈们告知,谢谢了。

网友:
It maybe mean "flip" !

网友:
如樓上, F就是Flip(翻轉)的意思.

网友(2020-08-12):
所有的cell都可以本地,同一行左右翻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