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助,比较器的一输入端波动被耦合到另一输入参考基准,导致基准变化

楼主(2018-09-20):
比较器电路是利用输出电压反馈D与一个参考电压A比较,电路仿真发现反馈输入端D的变化被耦合到基准输入端A,导致基准A也发生变化。由于基准电压A是从一个电阻反馈网络来的,导致抽头的所有基准都发生了变化。请问问题是出在哪里、需要怎样解决来稳准这些基准?
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的couple是不可避免的吗?

网友:
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口之间的隔离度不够

网友:
加滤波电容或者加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样实现隔离?

网友:
回复  andyjackcao

请问应该怎样实现隔离?
引用 楼主:

   1), 基准输出加个Buffer
   2),比较器输入之间的阻抗提高

网友:
D端抖动,多少会影响A端
不知道你比较精度需要多少,失调大点没关系,A端后可以插一个BUF。
d端抖动影响应该都是在高频,要是反馈稳定没问题,A端后面插个RC滤波试试。

另外,你这种抖动都敏感的比较器,最好做点迟滞……。

回复 楼主:

网友:
问题在于比较器差分对的Cgs电容,差分对换用4t器件,衬底接电源会有所改善(注意衬偏效应);
加强=大前级基准的电流也有改善作用,加滤波,加BUFFER都可以

网友:
最简单就是A或B处加个电容啊,不过要看你要求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