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改错求助

楼主(2018-09-20):
见附件

网友A:
这是IBM工艺最高端的地方,也是IBM津津乐道的做法,把每个衬底的影响也包括在model里。
原理图中有个subc的device要加进来。一端接sub一端接gnd。
对应版图里需要加入SXCUT层把所有与此sub相连的器件都框进来。
你先做个小点路实践一下。

网友:
好像是三极管没接对吧,二楼版主说的SXCUT是区别不同ground的识别层吧

PNP的集电极C端确实和衬底电位会有冲突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A:
这是IBM工艺最高端的地方,也是IBM津津乐道的做法,把每个衬底的影响也包括在model里。
原理图中有个subc的 ...

你好,我刚接触IBM的工艺,可以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