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如何在Innovus中将IO插入在芯片中间?

楼主(2018-09-21):
小弟在做一个项目中遇见个问题,该项目需要将IO放置在芯片中间,IP模块在四周,请教在Innovus上如何实现?

网友A:
像正常IO摆放一样也是可以的,创建IO row,然后将IO摆放在row里面就行

楼主:
现有的想法是将IO以IP核形式调回芯片,想问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放中间要考虑ESD和LATCH UP 及bongding的问题,以macro的形式插进去是可以的

网友:
io 还是 bond p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对ESD等不熟悉,想请教下:如果IO分为4个独立的区域(每个独立区域内IO不成闭合环,4个独立区域也是分散开的)这样的情况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power ring 区域是用curRow来定义一个不放任何器件的区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将周围的std row cut掉,或者不cut,打上hard blockage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下:我将IO移到core中间去后,原先边上的空白区域如何处理掉?还是不处理?

网友(2024-12-21):
引用 网友A:
像正常IO摆放一样也是可以的,创建IO row,然后将IO摆放在row里面就行

请问创建io row的命令 后面要跟哪些选项啊

网友D:
直接改lef,把IO的lef里改成MACRO,想摆那里摆那里,已流片,亲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lef,把IO的lef里改成MACRO,想摆那里摆那里,已流片,亲测没问题

牛啊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lef,把IO的lef里改成MACRO,想摆那里摆那里,已流片,亲测没问题

请问把IO lef里面改为macro后,如何用命令添加io fill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