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DS导不出去

楼主(2018-09-21):
GDS不知道为啥 导不出去,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磁盘空间不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单核导出;如果不行,有多台服务器的话换到别的服务器上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把log文件名指定即可。

网友:
訊息裡有提示磁碟空間不夠要清理磁碟空間, 導出的GDS太大了?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这个问题,试试导出时不要加map文件,让它自动生成map然后导出就OK

网友:
来看看楼主解决问题没有,分享下呗

网友:
磁盘空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