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gon转化为Rectangle的skill函数

楼主(2018-09-21):
有人知道Polygon转化为Rectangle的函数吗?向处理一下宽度,但是对于Polygon这么多的points来说,这是无从下手啊。。。

多谢!!

楼主:
解决了。。。自己写脚本转。。。

楼主:
用leChopShape这个函数做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贴一下脚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从其他网站上转过来的,如果使用稍加修改,加一个for循环就可以了。

procedure(getrec(obj)                                              ;切rectangle程序
      let((list_xy )                                               ;宣告local變數
           type=obj~>objType
           if(equal(type "polygon") then
                    getshape_point=obj~>points                     ;取得每個角的點(pologon)是一組list
                    sort_point=sortcar(getshape_point 'lessp)      ;根據第1項排序
                    a_sort_point = reverse( sort_point )           ;反轉list
                    foreach(list_xy a_sort_point                   ;把點的list逐一丟入變數list_xy
                    x=car(list_xy)                                 ;取得x
                    cut_line=list((x:-100000) (x:100000))          ;(註是否再寫最小y最大y,考慮中)
                    rec_get= leChopShape( shape cut_line nil nil ) ;根據x垂直切開(右邊是一定是rectangle)
                    slot_rec(rec_get)                        ;
                    );foreach
                    );if
           if(equal(type "rect") then                              ;rect
                   slot_hole(obj)
                   );if
        );let
      );procedure

网友(2022-05-1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自己写脚本转。。。

大哥,你的脚本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