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NR、ENOB、DR、SNDR之间的关系,有木有分析得比较透彻的大神来解释解释啊?

楼主(2018-09-21):
我们都知道,SNR是信噪比,SNDR是信噪失真比,ENOB是有效位数,DR是动态范围。但是它们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得到权威的解答。     有的观点认为,SNR是衡量ENOB的指标,有的观点又认为,SNDR才是衡量ENOB的指标,还有的观点认为,根据DR才能得到实际的ENOB。反正各有各的理由。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觉得SNDR才是衡量计算ENOB的性能指标,DR的值绝对比6.02·ENOB+1.76要小,绝对不可能出现大于的情况,而SNR的估算ENOB是不太准确的,根据SNR得到的ENOB绝对要比真正的ENOB值要大一些,因为谐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噪声。
     另外,我认为,假设设计一个分辨率为16bit的ADC,其SNR和SNDR是可以大于6.02·16+1.76=98.08dB的,但是其DR绝对不可能大于这个值。
     求论坛里的大神看到了进行权威科普,提前说声谢谢啦!

网友A(2020-03-04):
设设计一个分辨率为16bit的ADC,其SNR和SNDR是可以大于6.02·16+1.76=98.08dB的,???????
这个肯定不对把,16b是提出了一个要求,电路中不可能只有量化误差啊,所以 enob肯定远小于,一般做的好的也就是16bit分辨率 做出 12b把

个人理解 ,仅供参考。

另外 DR到底值得啥呢?

网友B(2022-08-09):
引用 网友A:
设设计一个分辨率为16bit的ADC,其SNR和SNDR是可以大于6.02·16+1.76=98.08dB的,???????
这个肯定 ...

SFDR 无杂散动态范围,主频与次频的比值(最大谐波分量/噪声分量)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B:
SFDR 无杂散动态范围,主频与次频的比值(最大谐波分量/噪声分量)

SFDR就是指的DR吗?

网友C(2024-09-26):
同问,SFDR是不是等于D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SFDR是不是等于DR

附一张TCAS I论文数据对比表,SFDR与DR并非同一指标,大小介于SFDR与SNDR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