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前端设计中资源使用情况

楼主(2018-09-23):
1、前端设计中:在一个module中,通过一堆的逻辑得到信号a,信号a在此 module中进行操作,同时将信号a赋给信号b,并将信号b作为输出,这样相当于复用产生信号a的逻辑,但是这样的设计为什么对面积的影响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前端设计中:信号c的位宽定义成32bits,其中高16位全为0,但实际操作仅是对信号c的低16位,这样涉及到多引入16条线,这样对面积是否有影响。

网友:
1. b和a实际上是等价的,网表里你会看到,其实是和代码一样,只是一根线连过去

2. 取决于你综合的层次,如果C是作为输入信号,工具是不知道C的高16bit为0的,会按32bit全都可变来处理,综合资源会增加,这很合理。如果是基于再上层次综合,并在例化该模块时,将C的高16bit赋值为0,则该小模块的资源会变小。综合工具可以获知高16bit为常数的信息,并对齐内部结构做常量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