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通孔导致的DRC 问题

楼主(2018-09-23):
DRC   违反规则, Min space  between two M2s  is   0.1 如图,现在是布线时候金属2和金属2之间间距是0.1,这是刚刚好的,但是有了通孔后,就不到0.1了,这个错误在M3,M4也有很多,手动修是不可能的,希望有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像看不到图啊

网友:
难道是pitch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了,我把。tf 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tf.文件改了。在设计的时候把金属线间距弄大了。

网友:
理论上tf文件和DRCrule文件是对应配套的话,问题不应该在tf文件的金属线间距吧。
不知道这个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2022-05-18):
你好,我听着您的问题和我现在遇到的有点类似,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