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ff和ss下的setup和hold

楼主(2018-09-25):
请问,我现在发现出现了ff和ss下的setup和hold打架的情况,这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

网友(2018-11-15):
repor报出来的path都一样吗?
一样的话就没辙了,不一样的话可以找分岔点去加buf解hold

网友:
可能出现的原因有
1)约束不准确
2)setup timing过紧
3)时钟或者数据路径上有比较大的xtalk
先找到原因,再用对应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