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计算metal线的瞬态电流的过电流能力

楼主(2018-09-25):
怎么样计算metal线的瞬态电流的过电流能力?脉冲占空比是5%,峰值电流20mA,稳定电流1mA。频率13.56M。怎么计算metal线的过电流能力,需要多宽的metal。一般metal线过电流是1mA/um.

网友:
design rule中应该有metal的载流能力。另外perc中的current density 也会查这个。EM/IR check也会查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工艺介绍计算下来过瞬态电流能力是DC的60倍,有点不确定

网友:
像TSMC的design rule里面就会分别列DC EM能力和ESD电流过流能力,举个例子T40 的metal1:
DC current:1.227 x ( W x0.9-0.008) mA/um
ESD current:75 mA/um

网友:
峰值电流对时间周期T积分,得到周期内平均电流,再多留些余量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的回答是有缺陷的,ESD current和正常工作过程中的瞬态大电流情况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想请教您一下,按照您的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再留多少余量合适呢?

网友C:
峰值十分之一

网友D(2021-10-06):
引用 网友C:
峰值十分之一

您好 请问看峰值电流的1/10 比较准确,还是看平均电流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请问看峰值电流的1/10 比较准确,还是看平均电流比较准确

去看design rule,会有准确的计算

网友E(2022-11-07):
说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啊

就按峰值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估算吧,同时注意电阻两端压差,毕竟烧坏是功率发热与散热的综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