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tcl脚本中的globa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25):
下面是一段innovus的模板代码

global vars

################################################################################
# Define some variables to point to data, libraries, and scripts
################################################################################
set vars(design_root) [pwd]
set vars(data_root) input
set vars(library_root) ../libs
set vars(script_root) SCRIPTS
set vars(plug_dir) PLUG

我想问global vars是什么意思,

还有这里为什么需要写

而不是直接写

set design_root [pwd]

set data_root input

在网上找了半天 没找到是什么意思

网友:
global 为全局变量, 即在别的proc中也可以调用,而不用通过参数传递,
如果程序中没有别的函数,本身也还会被别的程序调用,那声明与否无所谓。

网友:
楼上解释的global是对的。你问题不是和global相关,而是这个vars。这不是你常见的一般变量设置,这是一个array。你可以把它想象成map,key是library_root, data_root等等这些,对应的value是[pwd],input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这样解释我就能理解了,原来是一种映射的关系呀

网友(2019-07-30):
先创建了一个vars的全局变量,然后在后边给这个vars数组进行赋值,目的可能是为了在别的proc里调用

网友(2020-05-19):
想请教例如这种global vars的innnovus中的tcl使用方法,哪里可以查阅?

网友(2020-06-22):
网上有tcl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