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家软件区别?

楼主(2018-09-25):
请问各位大侠: S家的软件ncx和library compiler 以及SiliconSmart ,这个三个有什么区别?请详解! 谢谢!

楼主:
About This Guide
The Library Compiler tool captures ASIC libraries and translates them into Synopsys
database formats. This user guide describes how to use the Library Compiler software, the
lc_shell commands, Liberty™ syntax, how to build logic libraries and define cells, and how
to create physical libraries from LEF, GDSII, or OASIS ® files. It also describes how to use
the Liberty syntax to model timing, signal integrity, and power in logic libraries.

楼主:
About This Guide ---NCX
This user guide describes how to use Liberty NCX to perform library characterization from a
set of cell functional descriptions, associated SPICE netlists, and process model files

楼主:
Liberty NCX is a software tool that generates a library in Liberty (.lib) format from a set of
SPICE models, cell functional descriptions, and associated netlists. The library can then be
used for timing, power, and noise analysis with various tools. In addition, Liberty NCX can
convert existing libraries from one format to another.

网友:
ncx与siliconsmart是表征化工具,当提供标准单元的spice网表和spice模型后,在不同的PVT下ncx和siliconsmart通过调用spice仿真工具对各个单元进行仿真,最终得到单元的延时、功耗等信息,这些信息最终会被填写到.lib库中。Synopsys现在应该主推siliconsmart,ncx好像不怎么更新了。
library compiler用来检查lib库的语法格式方面,以及lib库中某些数据的合理性,保证库的质量。也可以将.lib格式的库转换成.db格式以供DC, PT, ICC等工具使用。

网友(2021-01-18):
听说silicon smart 是 ncx 的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