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FFT IP核输出的数据需要按位取反加一吗?

楼主(2018-09-25):
最近在使用FFT iP核,偶然看到有人说输出的实部和虚部都需要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如果为1的话就需要按位取反再加1才能的得到所需的数据,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理解二进制数和二进制数的补码,这两个概念。

根据输出的最高位是否为1进行判断,说明把最高位当成是符号位,也就是输出是补码形式。
补码(a)取反加1的意思为求相反数(-a)。

为什么求相反数,应该可以从文档和需求里面找到答案。

网友:
完全没有根据,不知你用的是什么 fft IP 核,正常用的都不会这样;
上楼已经说清楚了,补码(a)取反加1的意思为求相反数(-a),如果还要去反, IP核里会取反的。
补:比较反感得出这种结论的人,正常的设计都不会让下级模块去做本来是自己模块应该做的,如果一个 fft IP核是这样设计的,只能说很失败。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受教了

网友:
这个说法完全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