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浮点数乘加器的问题

楼主(2018-09-25):
小弟最近研究有关浮点数运算的内容
使用的教材是Computer Arithmetic: Algorithms and Hardware Designs
其中里面的内容讲到Fused-Multiply-Add Units
电路模块如图表示
其中红框的Leading 0s/1s prediciton模块小弟对这感到疑问
请问这模块是做什么功能有什么用意?

网友A(2020-04-15):
虽然是老帖子,看一直没人回复。整个乘加器采用的是浮点融合乘加单元的结构,红框内为前导0预测,加法项尾数对阶移位后与乘数项尾数进行加/减运算,预测得到的结果前面有几个0,在后面规格化时需要使用。

网友(2020-09-02):
若前导0预测有误差后,尾数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老帖子,看一直没人回复。整个乘加器采用的是浮点融合乘加单元的结构,红框内为前导0预测,加法项尾 ...

若前导0预测存在误差,尾数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