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YN大牛:DC综合时怎么保留顶层的电源端口??

楼主(2018-09-25):
数字顶层包含模拟子模块,模拟电路的VDD,VSS PIN也连接到数字TOP的PORT,
DC综合时发现模拟电路库中VDD,VSS的TYPE是prime power,
就把这些端口干掉了,
怎么设置让他们保留???

万分感谢!!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下面两种方法
1. 写网表时加上-pg选项,write_file -format verilog -pg ...
2. set dc_allow_rtl_pg true
希望有帮助

楼主:
楼上正解,1 2 都要,谢谢!

dc user guide同时也写明:综合过程中电源相关的net pin port 都是get不到的~~~~,只有在输出网表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