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教一个运放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18-09-25):
我是一个小白,第一次设计一个运放。就是一个简单的二级运放。
出来的增益和相位曲线如下图:
请教一下我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怎么才能使相位裕度到45-60左右,我调整了补偿电容,改变不是很大。

网友:
把输入的AC signal的phase变成180度就可以了。你现在输入的是0度。

网友:
计算零极点,根据公式 当p2=1.732xAxp1 (p1, p2 为主极点和次主极点,A是DC 增益)时,相位裕度就是60度了。

网友:
第二级偏置电流可以加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但是这样还是没有解决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应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从图上看有两个极点,一个零点,两个极点之间靠的比较近,先确定下主极点是哪个,从图上看输出端是次极极点,可以试试减小输出端的电容,错了勿拍啊

网友:
4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密勒补偿电阻取值太小,零点的作用没体现出来,这个结构完全可以做到80°以上的PM,而且波形平滑,漂亮

网友:
输入级gm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搞笑一下!
博主有兴趣可以按以下步骤重新研究这个电路。

1.先把补偿RC拿掉。
2.用simulation的方式找到第一级的增益,这个时候第二级就是你第一级的loading。
3.继续simulation的方式记录整个电路的增益。
4.计算第二级的增益。
5.手工算出miller补偿所需要的电容大小,使得你的op的f3dB达到某个值,如800KHz±10KHz,这时没有串联电阻R的零点补偿。
6.记录这时你op的f3dB,f0dB,PM。
7.手工计算所需要的串联补偿电阻多少的时候,能让你的PM达到60度以上,90度以下。
8.再次记录你op的f3dB,f0dB,PM。
9.用simulation的方式看结果与你手工计算需要R的大小差异,微调R。

以上步骤理解了大概就知道了pole spliting的真正含义。

希望这些步骤能理解清楚,那你就踏出analog design的第一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示以下,可以使用HSPICE的点measure指令找出你OP的第二个极点的位置。如:.measure AC SecondePole WHEN Vp(Vout)=45
其中Vout代表你output节点的名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刚开始学习不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