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菜鸟求助

楼主(2018-09-25):
楼主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个tetramax09版本的,用synopsys installers在虚拟机(ubantu 64位)上装上(装的amd64-bit)后,设置了环境变量如图:  但是使用命令tmax显示命令未找到。。。
如图:

安装后的tetramax文件目录和bin文件夹中的子文件如图:

bin下的文件

bin下的文件

菜鸟第一次用啥也不知道,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64位的 采用的bin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器是64位win7,这个软件是装在虚拟机里面的,虚拟机是64位ubantu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用64 bin试试 系统默认有可能去找32位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已经解决了,原来这个版本不是像其他的synopsys软件那样执行程序在bin文件夹里面,这个要到tetramax/amd64/syn/bin或者tetramax/Linux/syn/bin里找,有tmax32、tmax64、tmaxgui,设置环境变量就可以运行了。目前发现32位和64位的都可以在64位ubantu上面运行,不过保险起见还是用tmax6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