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DFT大神看看这种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6):
(图片)

网友:
扫描链都被block住了 看看DC C和S系列的错误 是不是时钟没连接上 还是constraint设置的模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个人是小白,实在不知道怎么操作,还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看到的只有E4 error、T3 error和T25 error。

网友:
开GUI 然后 用命令 “analyze_drc_violation T3-1” 去trace scan chain看具体卡在哪一点。 你这个scan chain一个cell都没有应该是很基本的问题,不难修

楼主(2018-10-27):
回复 网友B:

    谢谢!链已经通了,确实是一些基本的问题,是里面用到的模块没有处理好。libcomp在转换时把一些单元弄成black boxes了,还有一些只是partially trans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