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后端中floorplan的问题

楼主(2018-09-26):
本人是数字后端初学者,萌新一枚,问题肤浅还请大家谅解。多谢多谢大家了。就算在floorplan中core margin 那个, core to left ,top。。这四个值一般怎么得到呀,是可以直接用encounter给的初始值吗,还是有需要计算什么的。
如果问题很笨还请大家谅解呀。
best regards!

网友:
一般这个core to left(top)中的left(top)指的是pad的内边界。core到pad内边界的空间一般是放power ring的(不清楚是否有其他作用)。所以这个值可以根据power ring的宽度来确定。
   个人水平有限,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呀

网友:
只要没DRC即可。设个较小的值就可以,比如1。
52-ic.com 欢迎来这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