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遍历lib中的每一个cell的skill函数

楼主(2018-09-26):
如题,有没有skill函数能输出一个lib中所有cell的list。现在想对lib中的所有cell进行相同的操作,但是不知道怎么遍历这些cell。

网友A:
可以通过cellList=ddGetObj("LibName")~>cells~>name获得library中所有cell的列表,然后用foreach遍历就可以了。

例如获得analogLib的cellList如下:
cellList=ddGetObj("analogLib")~>cells~>name
("npn" "vccs" "port3t" "cfde_nport_res" "pmos"
    "vssd" "vcvsp" "vdd_inherit" "zvcvs" "schottky"
    "vss_inherit" "bcs" "isource" "indq" "mind"
    "ptft" "vpnp" "sccvs" "nodeQuantity" "vpulse"
    "pvcvs2" "cfde_nport_ind" "u1wire" "vss" "phyres"
    "sp4tswitch" "nmos4" "nsoi" "ipwlf" "vccd"
    "pvcvs" "psin" "pvccsp" "iprbs" "vsin"
    "nmes" "nport" "scr" "simulinkCoupler" "pexp"
    "pmind" "vam" "gnda" "n3port" "rcwireload"
    "veea" "pccvs" "pmos4" "vee" "sp2tswitch"
    "scccs" "pcapacitor" "ind" "xfmr" "port"
    "pprbs" "svcvs" "cfde_nport" "cfde_spice_model_cap" "pjfet"
    "vccap" "iam" "ibit" "gndd" "veed"
    "dcfeed" "iopamp" "TTL_a2d" "pinductor" "vexp"
    "pvccs2" "ppwl" "isffm" "cccs" "pvccs3"
    "winding" "ppwlf" "bjt504tnpn" "vddd" "vsffm"
    "deepprobe" "vdd" "multibit" "ideal_balun" "n2port"
    "psoip" "ccvs" "diode" "cmdmprobe" "vpwlf"
    "ibis_buffer" "vpwl" "vdc" "nmos" "dummy"
    "nmes4" "njfet" "bvs" "vcres" "pvccs"
    "iexp" "cfde_spice_model_ind" "cfde_nport_cap" "fracpole" "pcccs"
    "capq" "cap" "nbsim4" "delayline" "pvcvsp"
    "MOS_a2d" "isin" "sp3tswitch" "switch" "MOS_d2a"
    "pdiode" "zvccs" "gnd" "cfde_spice_model_res" "res"
    "nbsim" "dcblock" "idc" "u3wire" "delay"
    "vsource" "fourier" "bsim4" "vcca" "pbsim4"
    "usernpn" "diffstbprobe" "ntft" "ipulse" "mtline"
    "pvcvs3" "fourier2ch" "cfde_spice_model" "n1port" "vnpn"
    "pbsim" "vssa" "vcc" "pnp" "u4wire"
    "zccvs" "core" "vbit" "psoi" "TTL_d2a"
    "svccs" "n4port" "tline" "sprobe" "vprbs"
    "presistor" "msline" "vdda" "ipwl" "zener"
    "bsource" "userpnp" "pdc" "iprobe" "scasubckt"
    "vccsp" "bjt504tpnp" "sp1tswitch" "vcvs" "vbic"
    "corefragment" "ixfmr" "zcccs" "u5wire" "nsoip"
    "u2wire" "ppuls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厉害,非常感谢!!!

网友: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name")~>cells
        ...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个skill的初学者怎么才能知道有这么一个函数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网友:
cdsFinder可以查找函数
除了cdnshelp外可以多看看现有的一些skill脚本。

网友(2019-01-09):
xie xie xie xie

网友(2019-02-18):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virtuoso窗口Help->virtuoso documentation

网友C(2024-08-16):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cellList=ddGetObj("LibName")~>cells~>name获得library中所有cell的列表,然后用foreach遍历就可 ...

想问一下大佬想获取一个layout文件中所有调用过的cell是用哪句命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大佬想获取一个layout文件中所有调用过的cell是用哪句命令啊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cell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