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显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8-09-26):
如果要在tft液晶屏上显示波形的话是直接把波形数据送去tft液晶屏去显示还是  要先把波形数据DA转换,在AD转换 ,再送到tft显示屏上面去显示
但是先DA在AD 岂不是感觉跟没转换一样

网友:
一般液晶屏有自己的控制逻辑,不是直接送波形过去的。以前搞过类似的工作,取决于你的液晶屏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