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system 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18-09-26):
t2,display()显示出来的src=super.crc+1,问题这个crc怎么算,这个crc=a^b^c,abc的值是t1的ABC还是t2的abc

网友:
自己run一下simulation不就知道了?

从你的code看,t1, t2两个object没有关系啊。

网友:
我觉得你对super的用法还有一点点误解,建议看看C++中关于继承与多态的解释,或者论坛里有本教材叫UVMprimer.pdf,可以帮助了解对象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