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图的layout有,怎么弄出原理图啊

楼主(2018-09-26):
老师给了个电路的layout版图,让我回推电路的原理图,怎么弄?求大神帮助

网友:
哪家工艺的,上面的TEXT还在么?如果在,直接利用LVS可以抽取个网表出来。

如果不在,哪就一个管子一个管子的识别,然后trace连线,苦力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的  估计真的要一个一个来了

网友:
如果是层次化的版图还好些,如果是flatten的就很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层次化的该怎么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据版图反提,但有层次的话由底层到顶层容易点儿。

网友:
这个是反向吧,认识每一个器件,然后再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具体的步骤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麻烦啊 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
先用gds抽一个网表出来,再把网表导成schematic,再整理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gds在哪里啊?第一次用这个东西,麻烦您讲仔细一点

网友:
可以先提取出一个大致的原理图,不要求一定是对的,然后做lvs,验证过程中自动会从layout生成原理图与你画的电路对比,这样你就可以看到layout的真实原理图了

网友:
如果是flatten的话,干脆从layout抽出来个netlist然后再cdl in转成schematic会快一点,只是可读性很差,要分析电路结构啥的应该挺麻烦

网友:
只好識別每個零件後一條條從底層往上繪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