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的问题

楼主(2018-09-27):
在版图画ESD 的时候为什么 D端的孔都poly的间距要小于孔到源区的间距,原理是什么

网友:
感觉你说反了。

网友:
首先你说反了,单端ESD一般撑大的是drain端,双端ESD是souce和drain都需要撑大,增加cont到poly的space以及加入salicide block都是为了增大方块阻值,使ESD电流分布更均匀提高泄放能力

网友:
最近正在看esd的设计,你确实说反了

网友:
说反是肯定的。例如NMOS做ESD。常见的都是G S B短接结构。此时NMOS里寄生一个NPN结构。增加D到POLY距离使得NPN开启更容易。起到释放作用的面积更大。不然你ESD版图面积在大,起到ESD保护的面积也很小。还需注意栅氧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