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工艺文件里的fail criteria是什么?

楼主(2018-09-27):
目前看到了3种fail criteria:monitor、scrap、characterize

网友(2020-11-10):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A(2023-11-23):
你可以理解为有scrap标注的数据是最准确的,monitor,居中,characterized最差
Vth这种敏感的参数都会是scr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有scrap标注的数据是最准确的,monitor,居中,characterized最差
Vth这种敏感的参数都会是scra ...

能不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我也有同样的疑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麻烦您详细说一下,我也有同样的疑惑。谢谢!

具体我也不清楚哦,这是别人跟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