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SE信道估计中如何知道信道统计特性

楼主(2018-09-27):
如题,在做信道估计时,用导频估计得到信道的LS估计值,MMSE估计值需要知道信道的相关矩阵,求问这个相关矩阵怎么获得的?谢谢

网友(2018-11-01):
信道相关矩阵,矩阵中的每个元素表示什么?你所说的是OFDM的信道估计还是单载波的信道估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OFDM的信道估计,文献上给出的是RHH,就是信道频响的自相关,

网友:
RHH是3个矩阵相乘?信道频率响应的自相关的话...这其实是说有一定的先验信息。我虽然不知道在当前时刻的信道上衰落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信道的统计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RHH是信道H的自相关矩阵.我的疑惑就是想知道这个信道的先验统计特性是怎么来的,实际通信的时候,怎么得到这个东西

网友:
跟你的传输环境相关。比如说密集城区,没有直射径,可以把信道近似看成Rayleigh衰落。如果有直射径,可以看作Recian衰落。

网友(2025-07-08):
貌似用的是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