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的gds stream in进icfb问题

楼主(2018-09-27):
求教各位大侠,从icc导出的gds stream in到icfb,layout的好多pin的label没有打到metal上,这是什么问题?是需要在icc设置什么东西吗

网友:
我一般用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map  -keep_data_type -child_depth 99 -output_filling fill就正常导入icfb了。但是感觉楼主的情况应该是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了的。
帮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terminal没导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一下ICC 里的 layout 吗?

楼主(2018-12-06):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我用如下命令输出gds: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xxx.map -output_pin {text} -flatten_via write_stream -format gds -lib_name my_design -cells {xxx} xxx.g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ICC的layout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加上 geometry 试试,和pin相关的设置都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客气,针对问题去查选项是解决部分问题的最好途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

网友(2019-10-15):
可否问一下,你之前的生成gds的命令,里面的❌代表着什么

网友(2020-04-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我用如下命令输出gds:

请问怎么使导入virtuoso里的版图有IO单元呢,我从icc里导出的gds唯独缺IO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