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数据分析软件中的Bi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27):
在使用NI的WV5对ADC的输出数据进行有效位分析时,在频域,横坐标可以设置为frequency和Bins;
请教下各位,
这个Bin的全称是什么,跟frequency的转换关系是怎样的呢?
另外,使用Bin作为横坐标,在实际中有什么益处呢?

网友:
在FFT分析中通常Bin是指频率谱线的序号, 和频率的关系为 f=bin*fs/N  (bin=0~N-1)
fs: 采样率
N: fft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根据结果换算了一下,确实如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