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report timing DFF的 CDN到下一个 DFF的 D端

楼主(2018-09-27):
PT report timing DFF的 CDN到下一个 DFF的 D端。
上面 这种path有办法报出吗

网友:
这两个不都是时序的终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计比较特殊,一个DFF的Q连到下一个DFF的CDN端,再从这个DFF的Q连到了下一个DFF的D端。

想看一下这整条path的时间。

网友:
set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true
然后再report 想看的这条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