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report timing DFF的 CDN到下一个 DFF的 D端

楼主(2018-09-27):
PT report timing DFF的 CDN到下一个 DFF的 D端
上面这种path有办法报出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吧
好奇为什么需要这么报

CDN端不是一个timing-path的start_point,但可以是endpoint
PT中的4种同步电路path,请回忆一下
应该是没有这一条的

另:CDN也不应该出现在另一个寄存器的D端--》复位做数据,典型的DFT设计规则违反

网友:
楼主,CDN到D不是path,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