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HDL转Verilog的软件有吗?

楼主(2018-09-28):
C&S&M这三家有没有类似的软件?

网友:
沒有
三家都吃兩種,混合輸入,不需轉檔。
再說VHDL有兩個語句,Verilog不能表達,除非你VHDL沒用那兩語句,否則翻不出來。機會是你手頭的VHDL一定用了。我也知道你去了OPENCORE網站。
網路有一些FREE的翻譯軟體,翻的不像話。有也等於沒有。
你直接學三家混合輸入,還能保證合成SoC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