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報錯問題

楼主(2018-09-28):
請教各位,我在用vivado simulation時發現了一個錯如下:ERROR: [VRFC 10-452]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cmsdk_mcu_defs.v [D:/Lyontek/Prj/CortexM0_OPI/Altera/cm0_opi/cm0_opi.srcs/sources_1/new/altera_cmsdk_mcu.v:23]
或者參考下列圖片

error

error

這個意思是不能打開file,但我在design source框欄中有把它include進來了,有高手知道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include路径里找不到这个文件,你把altera_cmsdk_mcu.v第23行引用的`include文件在source code里grep一下看看,找到后在include path里添加上这个路径就行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cortex m0已经开源了,你从ARM官网上下载到的源码么???纯提问,设计商业机密可以不回答

网友:
VAVIDO确实很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從官綱申請的源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