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u制程的AL PAD怎么生长的?

楼主(2018-09-28):
请问Cu制程的AL PAD怎么生长的?需要在TOP CU上面再做一层AL吗?之间要VIA连接吗?

网友A(2018-11-23):
是的,加两层mask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两层mask

l铝pad是AL/Cu 合金吧,材质组分大概比例是怎样的?

网友:
是在Cu上再LPCVD的方式生长两层AL,一般为0.6um和0.9um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