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8-09-28):
ADC的采样频率为10MS/s,18位输出通道。逻辑分析仪不支持同步采样,所以用500MS/s去采集ADC的数字输出,高了50倍。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挑选出10MS/s的ADC的数据?

网友:
这个简单吧,把数据采出来后,从1开始,累加50取数,取出来的数如果性能不好,再从2开始,累加50取数-------,最后到从50开始,累加50取数,从这50次中总有一次能取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逻辑分析仪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DNL 和INL的仿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Agilent 高速ADC、DAC测试原理及测试方法.pdf (889.67 KB , 下载次数: 411 )
这个文档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ADC输出的结果是DIGTAL,是不是先要转成analog,如何再通过matlab计算出DNL和INL?我现在还没开始测试,但是我想做一下仿真,用cadence有什么办法做码密度吗?请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转成模拟电压,你可以导出数据用MATLAB计算,如果你的ADC是二进制的,也可以用cadence里面的理想DAC,这个DAC是用Veriloga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二进制,冗余架构的也可以。 1538285844(1).png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一下EE247,上面说给一个非常慢的斜坡信号,使得每个数字码能出现100个点,然后得出ADC的输出码的PDF,PDF/100就是DNL,这个方法感觉挺好的,但是,对于一颗ADC来说,制造出来后的mismatch和process都是固定的,这种方法感觉还是得不到DNL和INL。要非常多的芯片样本才能得到这个指标对吧。你说的哪个方法,转成ANALOG之后应该就不是用码密度的方法测DNL和INL了吧。analog信号没有码密度一说吧。至于你说的不是二进制就换冗余架构,我不懂,有请问相关资料吗?谢谢

如果我说得不对,还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我也不太懂,我也是刚刚入门,冗余架构的资料很多,你可以上网百度一下

网友(2023-04-01):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请教您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嘛

网友(2023-10-12):
想请教您是如何通过逻辑分析仪解决异步采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