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酬谢!!在paper上看到的LDO瞬态响应测试图,请问是用什么仪器测试的??

楼主(2018-09-28):
在paper上看到的LDO瞬态响应测试图,请问是用什么仪器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是
什么示波器,可否提供型号。另外负载是怎样加上去的?

网友:
标题

加电流探头,负载加电流负载源。
示波器,泰克,是德,罗德都可以啊,型号直接问供应商。

楼主:
你好。请问1.电流探头,可否提供下供应商和型号?   问过agilent的探头得配agilent的示波器。我这边只有泰克的示波器。

2.“负载加电流负载源”是指常规的电子负载吗?可以控制上下升沿时间和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电流探头,可否提供下供应商和型号?   问过agilent的探头得配agilent的示波器。我这边只有泰克的示波器。A:泰克示波器需要购买泰克相应的电流探头,具体型号你可在官网查询相应电流探头适用的示波器类型,然后参考购买;

2.“负载加电流负载源”是指常规的电子负载吗?可以控制上下升沿时间和大小?
A:常规的负载机就可以。负载机可以调节负载跳变的斜率/负载的大小及负载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