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里面ALTFP_DIV和LPM_DIVDE这两个I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9-29):
quartus里面ALTFP_DIV和LPM_DIVDE这两个IP有什么区别???求指教

网友(2019-05-18):
ALTFP_DIV浮点除法器,输入输出为浮点数,e.g. 单精度、双精度
LPM_DIVIDE整数除法器,输入输出为整数,e.g. signed、unsigned
还有就是整数除法是有余数的~而浮点除有各种其他标志位输出~
其实进IP核配置页面看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
one for floating point
one for integer...

网友(2022-06-29):
这两个ip的文档叫啥名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