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设计时DAC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18-09-29):
我在仿真SAR ADC时,发现DAC的输出出现不收敛。我采用的时vcm_biased,和传输门开关,参考电压分别是1.2V,0.6V,0V

网友:
反馈看起来感觉没问题,有收敛的趋势,猜测是某一位权重比较大的比错了,导致后面收敛不回来,可以加redundancy来解决,也可以一位一位地查

楼主:
嗯嗯,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