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测试时波形出现失真

楼主(2018-09-29):
我在测试SAR ADC,直接接通信号源时(信号为515k的正弦波,差分输入),输出波形不失真。后在信号源和ADC输入口之间添加一个500K的带通滤波器时,波形失真如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ADC测试后,波形恢复出现的问题

ADC测试后,波形恢复出现的问题

网友A:
带通滤波器,还有信号源是什么型号,拍个照看看测试环境是怎么连的。
示波器看看带通滤波器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源差分输出,接带通滤波器,接PCB上的输入端

信号源差分输出,接带通滤波器,接PCB上的输入端
信号源差分输出,接带通滤波器,接PCB上的输入端。
示波器的输出也是差分的,但是对VPP进行了衰减,我信号源是3.2V VPP的正弦信号,经过带通滤波器后,信号的VPP衰减到了1.6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输入的信号是515K,但是采集的数据经过FFT处理之后,频率变成了429K。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看了你的测试环境,可以对比加了带通滤波器前后的变量:首先,输入信号被衰减了一半,为了给ADC接近FS的输入,信号源幅度也要变大,这可能导致失真;再就是检查一下带通滤波器和同轴线的质量,特别是带通滤波器你还插了两个,两个带通滤波器特性真能保证一样吗,phase或者amplitude imbalance必须要考虑。
2、输入频率“515K”,采样算得得是“429K”的问题。首先排除采样点数不够导致的问题;那么必然是信号输入频率或者时钟频率不准了,可以用示波器作为参考测一下。

3、该SAR ADC的瓶颈显然是4.7MHz附近的杂散分量,建议你测测DNL,并改变输入频率观察这个杂波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听了你的意见,用频谱分析仪和示波器看了一下,经过两个带通滤波器之后,幅度不匹配确实存在,信号源直接输出在-27.3dBm左右,经过两个滤波器后分别衰减成了-33.4dBm和-33.1dBm。

   输入频率不是515K的原因真的是PCB上片上时钟不准了。校准时钟后,分析ADC输出结果,大致在514.9K左右(但我用频谱分析仪直接测量输入是515.5K)。

我想问一下,加了带通滤波器之后的输出信号失真,就是我帖子一楼那张图片出现的情况,跟滤波器失真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我对滤波器这一方面不了解,所以仍然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还是看一下INL吧,DNL我还没理解透。
2、幅度失配和相位失配,我也没遇到过,只是这两样特别是相位失配会使信号质量下降,可以建模看看。
相位失配很容易理解,频率相同相位不同的正弦信号相减之后还是正弦信号吗,有可能会被调制。
幅度失配和相位失配只是两个参数,实际情况比幅度失配和相位失配更复杂,我也不懂。

之前测ADC的时候也考虑过向你这样测,但是个人感觉这样滤波不好,单端信号滤波后转差分可能更好,就是每个板子都需要一颗昂贵的巴伦(巴伦的幅度失配和相位失配能够保证),代价太高。
另外的方案是用更便宜的ADC driver,没试过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多少位的ADC,你测INL/DNL用的什么方法,点数偏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看到有帖子说买巴伦了,我先这样测一下吧,谢谢你啦

网友C(2025-05-06):
引用 网友A:
带通滤波器,还有信号源是什么型号,拍个照看看测试环境是怎么连的。
示波器看看带通滤波器输出? ...

你好请教下。saradc输入斜坡信号时,这种丢码现象是什么原因呢,每次在16,32,64 ,96,128等等这些地方会出现,是comp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下。saradc输入斜坡信号时,这种丢码现象是什么原因呢,每次在16,32,64 ,96,128等等这些地方 ...

可能性很多。从图上看像失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很多。从图上看像失配。

感谢您的回复。你说的失配是指cdac的电容阵列吗,我这是前仿真,用的mom电容。20fF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你说的失配是指cdac的电容阵列吗,我这是前仿真,用的mom电容。20fF
...

那也有可能是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 各种模块分别换成理想电路试一下可以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也有可能是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 各种模块分别换成理想电路试一下可以快速定位问题。
...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回复

小哥,可以看一下我的一篇名叫:”单端带2bit冗余的saradc“帖子嘛,那个问题困扰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