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的IO,用top和top-1层metal连到PAD会不会烧?

楼主(2018-09-29):
200mA的电流,用M5和M4一起连接到PAD(M5是top metal),上电的时候芯片烧了,拍照显示是PAD烧了,向core里面的线没有烧。怎么回事?

网友:
好问题,同求答案

网友:
线宽够吗?加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宽是足够的。用的电源IO也是工艺厂那边提供的标准模拟电源IO

网友:
200mA 是用了一个IO吗,是不是只有M4/M5 宽度够,大电流路径上的线宽是不是足够呢

网友:
好问题   看看大牛来回答

网友:
200mA的DC电流的话  如果是一个PAD  扛不住是有可能的  外面的bonding线也扛不住   但是没有具体线宽值   还有VIA的数量  和版图  不太好评估

网友:
请问楼主,工艺厂那边提供的标准模拟电源IO配套的datesheet里面有没有说明一支这样的IO可以提供大的电流给core?然后就是layout里面灌电流的位置用了几支这样的电源IO?还有就是如何接到core的,是直接从pad上拉的金属接进core的还是先下到底层金属再一层层爬上来进到core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onding不好导致的呢

网友:
可以把电流加小一点看会不会烧。请问用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
所有的都是这样吗?建议多看几个wafer 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了两个电源IO,都是直接从PAD拉线进CORE里面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USB供电一上电就烧,电压源慢慢上电到5V就不会烧。用的是TSMC的0.18um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不是电路设计造成的问题,那么有可能是IO自身问题,当然我指的不是T IO本身的问题,是不是应用上没有注意到某些问题

请问使用的是fab的5v tolerance IO吗?3.3V toleralance到5V?datesheet上有没有说明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