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的IO,用top和top-1层metal连到PAD会不会烧?

楼主(2018-09-30):
200mA的电流,用M5和M4一起连接到PAD(M5是top metal),上电的时候芯片烧了,拍照显示是PAD烧了,向core里面的线没有烧。怎么回事?

网友:
是BONDING线烧了还是芯片上PAD烧了?此外你工艺的M5和M4的方块电阻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底下的IO部分烧了,顺带PAD有烧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是设计的电流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厂提供的电源IO不支持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是pad还是IO烧了?
有没有LU问题?
200mA算比较小的电流了,只走了1um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mA算不上大电流,PAD画法符合DRC和ESD规范,不可能是PAD烧掉。既然定位问题是该IO问题,顺着电流屡走线和器件逐一查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PAD部分有烧坏,底下IO的器件看起来是彻底烧坏了。线宽都是50um宽的M5和50um宽的M4一起走的。M5是厚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