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的IO,用top和top-1层metal连到PAD会不会烧?

楼主(2018-09-30):
200mA的电流,用M5和M4一起连接到PAD(M5是top metal),上电的时候芯片烧了,拍照显示是PAD烧了,向core里面的线没有烧。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金属层的厚度,200mA的电流是power IO吗? 这个具体要看一下你的烧毁照片,QQ1132359995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探讨。

网友:
200mA是IO power pad吗?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想看看烧毁的图片,一起研究探讨下!QQ113235999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源的PAD,根据分析,可能是IO的latch up问题。工艺厂提供的标准IO不支持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