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功率PMIC中的功率管应该选VDMOS还是LDMOS

楼主(2018-09-30):
PMIC中需要集成功率开关,电流10-15A,RDSON大约100毫欧姆,最大电压40V。
1. 功率管应该选择VDMOS还是LDMOS?似乎LDMOS不能支持这么大电流。
2. 如果用VDMOS哪家代工厂提供集成VDMOS的BCD工艺?
3. 有没有用IGBT或LIGBT来做的?

网友:
电流太大,且高压。无法和其他电路集成,需要单独功率器件,封装在一起比较合适。。。或者分立器件

网友:
100毫欧这么大,要跑10A以上,集成的话算算得多热?用外置mos可行,没记错的话,外置的mos一般是VDMOS,内置是LDMOS的

网友(2024-11-07):
PMIC中需要集成功率开关,电流10-15A,RDSON大约100毫欧姆,最大电压40V。
1. 功率管应该选择VDMOS还是LDMOS?似乎LDMOS不能支持这么大电流。
2. 如果用VDMOS哪家代工厂提供集成VDMOS的BCD工艺?
3. 有没有用IGBT或LIGBT来做的?

电流10-15A , low Rds => VMOS ,  mcm package

BCD ldmos 做不了

IGBT speed s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