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721启动warning问题

楼主(2018-09-30):
在ubuntu16.04上装的617升级到了617.721版本,启动后出现了如下warning
warning: X locale modifiers not supported, using default

目前仿真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warning?谢谢各位大侠帮忙啦!!!

网友:
是盗版吗?那就能用就行

网友:
Please refer to below lines.
-----------------------------------------------------------------------
setenv CADENCEDIR /cadence
setenv CDS_TEXT_EDITOR nedit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CDSHOME $CADENCEDIR/IC617
setenv SPECTRE_ROOT $CADENCEDIR/SPECTRE161
setenv CDS_ROOT $CDSHOME
setenv SPECTRE_DEFAULTS -E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INST_DIR $CDSHOME/cadence/dfII
setenv W3264_NO_HOST_CHECK  1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DSHOME/cadence/libCDSHOME/cadence/lib64LD_LIBRARY_PATH

setenv LM_LICENSE_FILE  1717@host3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cadence/LICE_DAEMON/calibre_host3.dat
setenv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 host3:5001
setenv CDS_LIC_FILE /cadence/LICE_DAEMON/cadence.dat

setenv MGC_HOME /mentor/Calibre/aoi_cal_2017.1_34.33
setenv MGC_DOC_PATH  /mentor/Calibre/docs_cal_2017.1_17.12/docs

unsetenv XMODIFIERS

setenv CALIBRE_2013_4_ALLOW_IXL_ON_RHEL6 101010
setenv CALIBRE_HOME  $MGC_HOME
$CALIBRE_HOME/bin/calibre_vco

setenv LD_LIBRARY_PATH $CALIBRE_HOME/libLD_LIBRARY_PATH
set path=($CDSHOME/bin $CDS_INST_DIR/bin \
          $SPECTRE_ROOT/bin $SPECTRE_ROOT/cadence/relxpert/bin \
          $MGC_HOME/bin $path)

楼主(2019-01-03):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